超声波液位计的故障处理

楼主(2021-07-14):
超声波液位计故障处理,看完这几招,再也不怕液位测不出!

  1.当进入仪表盲区时数显可能出现满量程或者任意数据。

       故障原因

  超声波液位计都有盲区,一般5米以内量程,盲区是0.3-0.4米。10米以内量程是0.4-0.5米。进入盲区后,超声波会出现任意的数值,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技巧

  安装的时候就要考虑盲区的高度,安装好之后探头离最高水位之间的距离必须大于盲区。

  2.现场容器里面有搅拌时液体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超声波液位计的测量。此时仪表无信号或者数据波动厉害。

  故障原因

  超声波液位计说的测量几米距离,都是指平静的水面。比如5米量程的超声波液位计,一般是指测量平静的水面最大距离是5米,实际出厂会做到6米。遇到容器里面有搅拌的情况下,水面不是平静的,反射信号会减弱到正常信号的一半以下。

  解决技巧

  选用更大量程的超声波液位计,如果实际量程是5米,那就要用10米或者15米的超声波液位计来测量。如果不换超声波液位计,而且罐子内液体无粘性,还可以安装导波管,把超声波液位计探头放在导波管内测量液位计高度,因为导波管内的液面基本是平稳的。建议把二线制超声波液位计改为四线制的。

      3.当液体表面有泡沫,超声波液位计会一直显示在搜索,或者报告“丢波”状态。

  故障原因

  泡沫会明显吸收超声波,导致回波信号非常弱。因此当液体表面40-50%以上面积覆盖了泡沫,超声波液位计发射的信号就被会吸收绝大部分,造成液位计接收不到反射的信号。这个跟泡沫的厚度没有太大关系,主要跟泡沫的覆盖面积有关。

  解决技巧

  安装导波管,把超声波液位计探头放在导波管内测量液位计高度,因为导波管内的泡沫会减少很多。或者更换为雷达液位计来测量,雷达液位计对5厘米以内的泡沫都可以穿透。

  4.当现场有电磁干扰时超声波液位计的数据会无规律跳动,或者显示无信号。

  故障原因

  工业现场会有很多电动机、变频器还有电焊都会对超声波液位计测量造成影响。电磁干扰会超过探头接收到的回波信号。

  解决技巧

  对超声波液位计进行可靠接地,接地后,电路板上的一些干扰,会通过地线被屏蔽。而且需要注意此处接地需要单独接地,不能跟其他设备共用一个接地点。同时电源不能跟变频器、电动机同一个电源,也不能从动力系统电源上直接引电。安装地点要远离变频器、变频电动机、大功率电动设备。如果不能远离,就要在液位计外面装金属的仪表箱来隔绝屏蔽,这时仪表箱也要接地。

    5.当现场水池或者罐子内温度高,影响超声波液位计测量。此时水面离探头近的时候可以测量到,水面离探头远就测量不到。水温低的时候超声波液位计测量都正常,反之无法正常测量。

  故障原因

  一般液体介质在30-40℃以下不会产生蒸汽和雾,超过此温度容易产生蒸汽或雾。超声波液位计发出的超声波在发射过程中会通过蒸汽衰减一次,再从液位反射回来时又会衰减一次,导致微弱的超声波信号最终返回探头,因此无法测量。而在这种环境下,超声波液位计的探头容易形成水滴,阻碍超声波的传输和接收。

  解决技巧

  选型时选择更大的量程,实际罐子高度是3米,要选择6-9米的超声波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的量程大小与其信号波强度相关,选择更强的信号可以削弱蒸汽或者雾气对测量的影响。探头要选用聚四氟乙烯或者PVDF材质的物理密封型外壳,这样的探头发射面上不容易凝结水珠。其他类型材质的发射面,水珠都普遍比上面两种材料更易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