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运动控制板型号购买求助

楼主(2021-07-14):
请教刘工,这块Galil运动控制板的型号,国内哪里能够买到?有项目维修急用,谢谢

网友A:
接触galil快二十年了,从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galil控制卡,从上面很多双列直插的片子来看,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的卡。

从上面一排接口的样子,很象是dmc-1500系列的控制卡,但是我并没有真拆开看过dmc-1500系列的控制器,所以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现在还能不能买到,这个您找代理商问一下吧。在官网上,DMC-1500的寿命截止到2021年6月。

Prior Generation | Galil

网友B:
试试国产的运动板卡。便宜又好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7/864342/864342_1.s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国产的运动板卡。便宜又好用。http://bbs.gongkong.com/d/202107/864342/864342_1.shtml...



买这种上世纪老卡的,一般是故障品的替换维修。galil是一种可存储用户参数、程序、数据的控制器,如果现在用的控制器已经读不出数据,就算买了同型号的控制器换上去也不能用。想让设备正常工作,和把控制彻底重做一遍差不了多少。换其它的控制器,那就真的是要把控制彻底重做一遍。

如果可能,建议还是联系原设备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