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传统维修,减速机轴承室磨损大了就用它修

楼主(2021-07-14):
  减速机一般用于低转速大扭矩的传动设备,把电动机、内燃机或其它高速运转的动力通过减速机的输入轴上的齿数少的齿轮啮合输出轴上的大齿轮来达到减速的目的。设备长时间运行很容易造成减速机轴承室磨损大了的问题。

某钢铁企业多台减速机轴承室出现磨损情况,轴承型号:24034CA/W33、23136CA/W33、23236CA/W33,磨损量0.15-0.50等具体数据后。生产线检修时间内检修项目繁多并且任务紧,减速机轴承室出现磨损后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满足减速机离线修复。

  传统维修方法:

  企业使用过一般的金属胶,但效果很差,减速机刚上线就跑外圈了,因为金属胶只有粘结力并没有抗压性。企业全年都在满负荷生产,随着减速机过载超负荷运行,就会出现检修不当的问题,比如通过补焊、打麻点、垫铜皮等错误方式进行修复使设备磨损更严重,同时设备因为磨损而增加检修次数和增加更换轴承频率也会让磨损更为严重。

  新型技术维修方法:

  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现场修复,其材料大于金属的膨胀系数性能确保了在生产运行中配合面的百分百接触;其另外材料自身具备的退让性, 使其抗冲击振动的能力远高于不能退让的金属材料,同时随轴承外圈的胀缩而胀缩,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磨损的可能,从而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甚至超出正常的使用周期。

  减速机轴承室磨损维修过程:

  1. 使用氧气乙炔进行烤油,直至油污完全碳化,无火花四溅为止;

  2. 用砂轮片对修复部位打磨处理,去除高点并漏出金属原色,表面越粗糙越好;

  3. 用无水乙醇清洗轴承室部位;

  4. 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反复刮压,避免气孔;

  5. 以未磨损面为基准,进行刮涂直至恢复原有尺寸;

  6. 材料固化后,试装轴承,并研磨轴承室高点直至达到修复要求;

  7. 轴承外圈刷涂脱模剂SD7000;

  8.装配轴承前,在轴承室内再次涂覆SD7101H材料,然后迅速紧固上下轴承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