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6步,现场修复纸机压榨辊轴承位磨损故障

楼主(2021-07-14):
  压榨辊是压榨装置的主要构件。压榨辊的种类很多,老式纸机的压榨部多使用平压辊,随着纸机车速的提高,开始使用真空压辊,接着又研制出沟纹压榨辊。而造纸机压榨辊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受物料冲刷,常会在传动部位出现磨损问题,如压榨辊的轴承位磨损等。

某造纸企业4600纸机压榨辊轴承位磨损,单边磨损0.2mm左右,1:12锥度配合。造成磨损故障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1.压盘长期不紧固:压榨辊轴承内圈与轴承的配合一般为锥度面配合方式,常见的锥度主要为1:12和1:30两种形式。锥度配合的优异是便于拆卸和安装轴承,尤其是对于压榨辊这种设备。但是锥度配合有一定的缺陷,在设备运行震动过程中,锥度配合面容易松动,预紧力减小。因此如果不能及时或者周期性的紧固轴承内圈锁紧压盘,那么配合面之间的预紧量最终将消失;因此周期性的紧固轴承锁紧压盘非常有必要。每次紧固到规定力矩即可,而不能盲目紧固。

  2.制造轴的金属虽然硬度高,但是退让性差(变形后无法复原),抗冲击性能较差,抗疲劳性能差,因此容易造成粘着磨损、磨料磨损、疲劳磨损、微动磨损等,大部分的轴类磨损问题都不易察觉,只有出现机器高温、跳动幅度大、异响等情况时,大部分轴都已磨损严重,从而致使机器停机。那么有什么快速有效的修复纸机压榨辊轴承位磨损方法呢?

  目前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针对轴承位磨损问题可根据设备转速、轴承型号、使用要求等参数选取不同的设备修复工艺,其中最常用的为工装修复工艺,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加工修复工装,根据定位部位修复磨损部位的一种现场修复工艺,具有修复时间短、修复精度高、修复成本低、对设备无二次伤害、易于操作等特点。

  现场修复纸机压榨辊轴承位磨损的过程:

  1.修复部位除油、清洁、粗糙处理,用氧气乙炔对油脂碳化;

  2.使用电动工具或砂轮机将修复表面打磨出金属本色;

  3.用干净棉纱和无水乙醇反复擦洗修复部位、彻底清洗表面,至无杂质痕迹;

  4.严格按比例调和纳米聚合物材料,充分混合均匀,直至颜色一致,没有色差。调和完并立即涂抹,以防材料固化;

  5.再根据轴磨损状况逐层涂抹材料,使涂层表面略高于原有尺寸;

6.轴承内圈用无水乙醇擦洗干净,并刷涂SD7000脱模剂,确保涂严且越薄越好,备用安装轴承到预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