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实时曲线如何提高采样速度

楼主(2021-07-14):
MCGS的实时曲线一般是每秒画一个点,如何实现每100毫秒或者50毫秒画一个点,

请教各位大神,请帮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大致方法如下:

在循环策略(定循环时间为10ms)

脚本程序中写

x=时间1/100

y=位移

y1=电流

'窗口0.控件0.AddXYData(x,y,0,0,0,0,0)

实时曲线.控件0.AddXYData(x,y,0,0,0,0,0)

实时曲线.控件8.AddXYData(x,y1,0,0,0,0,0)

在PLC的定时中断中每个10ms 对时间+1,x关联时间。位移=AD1电压,电流=AD2电压

上述为基本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它 做不到

楼主:
我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应该说明怎么做的,不然以后别在网上问问题,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C:
看看最高支持多快吧。

楼主:
上述图片是模拟曲线

网友D(2021-08-26):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建议分享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E(2022-03-30):
建议分享一下大致处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