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profbus网关

楼主(2021-07-14):
本文主要介绍RS232串口转profbus协议网关,将RS232数据接入到西门子 PROFIBUS网络中,,使用设备为西门子 S7-300型 PLC,YT-PB-04型网关。

官网:http://www.comvision.com.cn/

工具/原料

  • 移通创联RS232转profbusYT-PB-04型网关

  • 西门子s7-300

(一) 在 STEP 7 上建立一个“项目”

  1. 1 将RS232转profbus网关YT-PB-04 的 GSD 文件  复制 至 PC1:Step7\S7data\gsd\目录下,

  2. 产品图标文件 COPY 至 PC1:Step7\S7data\nsbmp\目录下;

  3. 2

     打开 “SIMATIC Manager” ,见图2021-07-06_172727.png

  4. 3

  5. File→New, 键入项目文件名:T_MODBUS,→OK,见下图

  7. Insert→Station→SIMATIC 300 Station 点击,见图

  9. 5

  10. SIMATIC 300(1)→Hardware 双击,并在 HW Config 的菜单中选择 Option→Update Catalog 点击,将设 备 GSD 文件加入设备 Catalog 中,

  12. 6,配置机架:Hardwear Catalog\SIMATIC 300\RACK-300\Rail 双击;

  13. 配 置 CPU : 点 中 机 架 UR 2 槽 → Hardwear Catalog\SIMATIC 300\CPU-300\CPU315–2 DP\6ES7

  14. 315-2AF03-0AB0(本例) 双击 ,见图 所示,并选择 PROFIBUS 主站站号。

  16. 7

  17. 配置 PROFIBUS:New→Network Settings,选择:DP、187.5kbit/s(仅是举例)→“OK”,见图

  19. 配置RS232转profbus网关作为 PROFIBUS 从站

  20. 1

  21. 配置 PROFIBUS 从站

  22. 点中 PROFIBUS(1) DP master system(1),使其选中横线变黑,打开 Hardwear Catalog\PROFIBUS DP\Additional Field Devices\ Gateway\里面的RS232转profbus模块  选择从站站号,本例选择从站站号为:19→“OK”,

  25. 2

  26. 配置RS232转profbus网关的 RS232 接口

  27. 双击 网关图标,弹出  设备配置窗口,选择 Parameter Assignment ,见图

  28. 配置 RS232 波特率:选中“波特率 Baudrate”→“Value”,

  29. 选择“校验”:选择“校验 Parity”,支持 8 位无校验 1 个停止位、8 位偶校验 1 个停止位、8

  30. 位奇校验 1 个停止位和 8 位无校验 2 个停止位,3

  31. “主/从”:产品设置成主站,使用 GSD 文件 只能选择 MODBUS 主站方式。选择“主站”,

  32.  配置 PROFIBUS 和 MODBUS 数据更新模式

  33. 配置 PB-B-MM/V32 的 RS232 接口,设置窗口;选 Parameter Assignment, 选中“数据更新模式 DataUpdataMode 在每条 MD 回答后 At Evry MD End” →“OK”。

  34. PROFIBUS 和 MODBUS 数据更新模式:是用户指定何时进行 PROFIBUS 数据区与 MODBUS 数据区的 数据交换。

  35. 3

  36. 配置等待回答时间 Time of Replay

  37. 选中“等待回答时间 Time of Replay”→“OK”,支持 10ms—1000ms,以及无限期等待。

  38. 配置 RS232转profbus网关的 MODBUS 报文队列

  39. 1

  40. 在 Hardware catalog 中打开 目录

  41.  有 0#~38#共 39 个槽(逻辑上,非物理设备), 0#、1#槽已占用,剩下 37 个槽提供

  42. 用户使用。每个槽可以用来插入一条 MODBUS 通信模块(报文), 所以一共可以插入 37 条 MODBUS(报

  43. 文)。每一个 MODBUS 模块对应一种功能的 MODBUS 报文,可双击插入某一槽中。

  45. 2

  46. 例说明在 2#槽中插入“read 24 bits(0xxxx)”

  47. 本 MODBUS 模块对应 MODBUS 的 01h 功能, 即:读取 24 个输出线圈 0xxxx 状态。  选中 2#槽,然后双击“read 24 bits (0xxxx)”

  48. 在 2#槽中插入“24DI read 24 bits(0xxxx)

  49. 1..3”; 其中:I 1…I 3 是 PROFIBUS 主站分配

  50. 给这个 MODBUS 模块的 3 Bytes 输入地址,

  51. 对应 MODBUS 读入的 24 bits(0xxxx)。

  52.  进一步设定 MODBUS 参数:双击 2#槽中的“24 DI read 24 bits(0xxxx) 1..3”;选择“Parameter Assigement”,完成“从站地址”和“起始地址”的参数设定,

网友A:
IOT-plus的硬件配置有哪些?

无锡专心智制工业级IOT-plus 边缘网管:ARM Cortex -A8 工业处理器 600MHz1GB内存,4GB 存储,支持RS232RS422RS485CANBUSRJ45,支持3G/4G/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