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MODBUS通讯频率误差很大

楼主(2021-07-1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ABB变频器和西门子PLC,485通讯的时候给定频率,PLC给20HZ,变频器显示20.5

网友A:
个人判断是信号接地有问题,出现了信息漂移,测量一下信号接地的阻值,一般不应该大于4欧,如果和防雷接地混用应该不大于1欧。

网友B(2021-11-11):
参数对吗?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比例参数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