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与威纶通通讯

楼主(2021-07-15):
 本人刚开始接触组态王,身边有太威纶通触摸屏(MT8071iE),就想尝试下以太网通讯了,威纶通这边弄了个切换按钮地址LB0,组态王这边就弄了个指示灯地址00001,不知道是地址对应不上,还是通讯设置问题,一直没联通上。请教大神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触摸屏和组态王通信确实没做过,首先你是哪个做服务器,另一个做客户端,还有就是组态王里面不一定有威纶通触摸屏通信驱动,你搞个PLC去实现功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组态王通信确实没做过,首先你是哪个做服务器,另一个做客户端,还有就是组态王里面不一定有威纶通触摸屏通信驱动,你搞个PLC去实现功能还可以...



哪个都没问题,能通讯上就行,驱动就不知道了,毕竟第一次用

楼主:
可以了,通讯设置正确了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和组态王通信确实没做过,首先你是哪个做服务器,另一个做客户端,还有就是组态王里面不一定有威纶通触摸屏通信驱动,你搞个PLC去实现功能还可以...

你这回答不敢苟同,

组态王做Modbus TCP客户端、威纶通触摸屏做Modbus TCP服务器

或者

组态王做Modbus TCP服务器、威纶通触摸屏做Modbus TCP客户端

这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触摸屏和组态王通信确实没做过,首先你是哪个做服务器,另一个做客户端,还有就是组态王里面不一定有威纶通触摸屏通信驱动,你搞个PLC去实现...



嗯嗯,的确,感觉直接与触摸屏通讯也挺方便,

网友C:
组态王可以比喻成一只老虎,威纶通也是老虎,是要召唤PLC干啥就干啥的。两个老虎怎么能在一座山里呢?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7/864342/864342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态王可以比喻成一只老虎,威纶通也是老虎,是要召唤PLC干啥就干啥的。两个老虎怎么能在一座山里呢?http://bbs.gongkong.com/d/202107/864342/864342_1.sh...



牛逼啊,画面做得这么好看,也是用组态王生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