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DP转以太网/YT-PPI-ETH-Z西门子以太网模块

楼主(2021-07-15):
本次使用的是YT-PPI-ETH-Z西门子以太网模块,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支持WinCC以TCP/IP方式直连S7-200。

工具/原料

  • 西门子以太网模块YT-PPI-ETH-Z

  • windows10

  • 西门子plc S7-200

将西门子plc S7-200上电,红色电源指示灯Pwr灯将立即常亮

将西门子以太网模块YT-PPI-ETH-Z插入到PLC的通讯口,并拧紧螺栓加以固定,绿色指示灯Bus灯应在3秒内常亮,Bus灯常亮表明 YT-PPI-ETH-Z模块已自动锁定了PLC通讯口的波特率。

用网线连接西门子以太网模块 YT-PPI-ETH-Z和电脑,RJ45端口的绿色Link灯常亮,没有常亮时检查网线与电脑连接是否正常

注意Bus灯没有长亮,一闪一闪的状态是没有固定波特率,请在web后台页面修改

网友A:
IOT-plus的硬件配置有哪些?

无锡专心智制工业级IOT-plus 边缘网管:ARM Cortex -A8 工业处理器 600MHz1GB内存,4GB 存储,支持RS232RS422RS485CANBUSRJ45,支持3G/4G/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