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P-04DA-S2通讯地址如何恢复出厂值?

楼主(2021-07-15):
        485通讯,控制多个DVP-04DA-S2模块,H4051=各自的地址,1-15,一次电网停电事故,有几个模块的地址,恢复出厂值=1了,控制混乱,无法使用了。

        什么情况下,如何操作,模块才回恢复出厂值,如何避免?

        恳请各位高手给分析分析。

楼主:
台达师傅,给分析分析呗。

网友A:
停电时间多长?如果是10天半个月的,有可能会出现,只能做技术库存资料的时候,把参数都记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