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珍珠岩水分测定仪烘干法检测珠光砂含水率

楼主(2021-07-15):
膨胀珍珠岩水分测定仪、膨胀珍珠岩含水率测定仪、膨胀珍珠岩水分含量测试仪的测试原理为烘干失重法,以大功率环形卤素灯作为加热源,加热干燥样品,利用仪器自带程序自动计算样品加热前后的重量差与加热前样品的重量百分比,得出样品的含水率数值。新型触摸屏水分仪不仅能够检测膨胀珍珠岩的水分含量百分比,还能测试其质量含湿率,也称作回潮率。因此该水分测定仪也可称作质量含湿率测定仪、回潮率测定仪等。质量含湿率意即样品中可蒸发水的质量与干燥的样品材料质量之比。质量含湿率是膨胀珍珠岩的标准规定指标,而水分含量则是膨胀珍珠岩的常规检测指标,二者一般相差不大,通常可用水分含量百分比代替质量含湿率作为检测参考值。但是要求严格的情况下,质量含湿率是不能被替代得,得按照实际的测试操作规程进行,即要测定膨胀珍珠岩的回潮率才行。

膨胀珍珠岩特性

膨胀珍珠岩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优点是具有良好的保温绝热性能、防火性能、易于施工及维修、不易老化耐久性好、使用寿命长。其缺点是吸水率高、耐水性差易导致保温砂浆在搅拌中体积收缩变形严重,而且膨胀珍珠岩制品在后期容易出现保温性能降低、开裂、空鼓等问题。

膨胀珍珠岩检测指标

膨胀珍珠岩主要的检测指标包括堆积密度、质量含湿率、粒度、导热系数等4个项目

膨胀珍珠岩水分标准

膨胀珍珠岩的水分严格来说应该是要测定其质量含湿率,即回潮率。在JC/T 209-2012《膨胀珍珠岩》中指出,膨胀珍珠岩的质量含湿率不得高于2.0%,也可以说回潮率要小等于2.0%.

膨胀珍珠岩水分测试标准方法

膨胀珍珠岩水分方法跟其质量含湿率的测定方法其实差不多,只是计算公式不同。在GB/T 20313-2006《建筑材料及制品的湿热性能 含湿率的测定 烘干法》中指出,采用烘箱法。将膨胀珍珠岩样品置于烘箱内,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干燥样品,通过感量不低于样品质量0.1%的电子分析天平进行称重,测定样品在干燥前后的质量变化计算含湿率。目前,快速水分测定仪法已经集合了质量含湿率及含水率的测定功能,测试简单,无需人工计算,逐步取代了标准烘箱干燥法,检测时可设置测量模式为自动测量,加热温度设置为120

质量含湿率测定仪技术参数

仪器型号:JFMB12031    JFMB12032

称重精度 0.001g        0.002g

称重阀值:110g

含水率可读性:0.01%

质量含湿率读数:0.01%

称重传感器:德国进口HBM

数据传输接口:RS232

样品盘直径:85mm

测量模式:定时、自动

温度设置:60200增温1

膨胀珍珠岩水分测定仪使用步骤

膨胀珍珠岩水分仪的使用方法并不复杂。测试开始前,安装好设备,然后插电预热机子10分钟左右。将仪器称重数值归零,在仪器0.000g状态下,取10g左右膨胀珍珠岩样品于样品盘内平铺,盖上加热仓罩子,选择干燥启动,仪器自动开始加热干燥样品,测试结束时,仪器自动锁定显示样品的含水率,选择比例转换,可切换至回潮率数值计算,得到质量含湿率的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