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式气密性检漏仪的作用及提升精度措施

楼主(2021-07-15):
气密性检漏仪的检测方式主要有差压式和自压式两种,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差压式,即使用差压传感器进行气体泄漏量的检测。气密性检漏仪一般被用于燃气器具和医药行业瓶罐容器的气密性检测,从而保障用户的使用安全。下面就对气密性检漏仪的检测原理做个简单的介绍。

差压式气密性检漏仪的主要作用是用于检测密闭容器的气体泄漏量,一般采用较高准确度的差压传感器作为检测元件。通过在基准物与被测物两端同时进行充气、平衡、检测排气的工作过程,检测出基准物和被测物之间的压力降,然后通过测量模型计算出泄漏量并输出到仪器的显示单元上。差压式气密性检漏仪的检测步骤如下先将气密性检漏仪在实验室放置至少1h,预热后再将被测工件连接至被测物侧。调整检测压力至指定压力点(一般应根据被测工件的相关标准选取对应的检测压力点)。启动检漏仪,设置充气、平衡、检测和排气时间,需要时手动输入被测工件的腔体容积,然后设置用于判定工件是否合格的泄漏量或压力降范围等参数,再运行并记录气密性检漏仪显示的泄漏量。

另外,由于差压式气密性检漏仪在检测的过程中容易受到温度、气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其检测数据出现偏差,因此可以考虑采用以下一些措施来提高检漏仪的检测准确度:

⑴在减压阀后端交装准确度等级较高的数字压力计或压力传感器来指示检测压力,提高检测压力的准确度以减小泄耐量的测量误差;

⑵提高被测容积的测量准确变可以减小泄漏量误差;

⑶在需要进行多次重复检测时,例次检测的间隔时问应至少保证在8s以上。

综上所述,在使用气密检漏仪进行泄漏量检测时,可通过多次检测得出并设置更优检测参数,以减小泄漏量的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