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高效又节省的RP120-80辊压机轴头磨损修复工艺

楼主(2021-07-15):
  辊压机,又名挤压磨、辊压磨,具有替代能耗高、效率低球磨机预粉磨系统,并且降低钢材消耗及噪声的功能。由于辊压机轴头磨损问题一直困扰企业,同时无法保证能够实现停机时间少进行修复,故生产企业一直寻求较好的修复方案,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设备正常运转。

某水泥企业RP120-80辊压机,由于设备结构形式以及运行工况等因素影响,造成辊压机轴承受力过大而过度磨损,轴承内圈与轴产生相对运动造成轴承位磨损。具体参数:轴承241/560CAK30/C3W33、磨损1-2mm。轴颈560mm、1:30锥。

  造成辊压机轴头磨损的主要原因由以下几点:

  1、辊压机物料粒度的控制不力;

  2、辊压机密封失效,造成轴承载荷增大;

  3、轴承疲劳运行,造成轴承游隙偏大;

  4、压盘预紧力不足;

  采用过返厂补焊后机加工工艺,但在后期运行中辊压机轴出现了裂纹现象。为避免再次出现焊接热应力裂纹问题,在利用辊压机辊面下线堆焊检修时,采用了冷焊工艺进行修复轴承位。但此工艺修复后设备运行中出现冷焊层剥离现象,造成修复轴承位加剧磨损。外协冷焊维修企业前往企业实施二次修复,经过两周的冷焊及人工修磨,轴承位与轴的配合面积难以达到50%的,修复效果未能达到要求。那么还有什么更高效节省的修复工艺呢?

可以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复,该材料具有良好的粘结力和机械性能,不仅有金属所具有的强度、硬度,还有其退让性,使用该材料修复可免拆卸免机加工既无补焊热应力影响,修复厚度也不受限制,可以使企业在第一时间快速有效的现场修复。在解决该企业辊压机轴头磨损问题方面,该材料的修复过程也很简单:对轴头磨损部位进行表面烤油、打磨、清洗等处理→用无水乙醇清洗工装并刷SD7000脱模剂备用→调和材料并涂抹至待修复部位→安装工装,材料固化→拆卸工装,核实尺寸→回装轴承,完成修复。

  为了防止发生经常性的故障,辊压机日常维护建议:

  辊压机工作时间久了,辊面会发生磨损,因此要及时对辊面进行修复,修复时首先要将辊面清理干净。当辊面由于受到物料中含有的铁块等硬物挤压而出现掉块情况时,要严格按照相关工艺对辊面的坑进行修复。同时为了避免辊面受到铁块等异物的损坏,需尽量多安装除铁装置,并且要保证皮带轮上的物料不能够太厚,避免物料中的铁块无法被吸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