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VPLC516E模板匹配耗时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7-15):
1、若在 ZV_SHAPECREATE 或 ZV_SHAPECREATERE 指令中手动指定金字塔层数导致匹配耗时,可指定大一点层数,通常金字塔层数越低匹配越耗时。

2、通过设置创建模板级别如 ZV_SETSYSINT("ShapeCreateLevel", 4),减少匹配时间,级别越低在创建模板时就创建的特征点越少,因此在匹配时会生成一些剩余的特征点,则增加些匹配时间。因此使用高级别创建模板会创建更多的特征点在匹配时就会更加的省时,但要注意对于高分辨率的图像高级别创建模板可能会占用很多内存甚至在创建模板时报内存不足错误。

3、对于高分辨率的图像并且特征点很多时可在 ZV_SHAPECREATE 或 ZV_SHAPECREATERE 指令指定特征点精简级别以减少特征点个数从而提高匹配速度。

4、在满足匹配要求的情况下(即对于产线上目标本身旋转不大,能匹配到 目标且无错误),在 ZV_SHAPECREATE 或 ZV_SHAPECREATERE 指令可指定旋转角度参数使得角度范围小些可提高匹配速度。

5、对于高分辨率的图像如 1000 万或 2000 万相机,匹配定位只作为纠偏功能去绑定测量器进行测量的情况下,在满足功能需求情况下可将 1000 万或 2000 万图像缩小到30 万图像进行匹配,匹配得到目标位置后再将位置缩放回原来图像大小空间则可,这样可以减少匹配时间。

6、对于高分辨率的图像如 1000 万或 2000 万相机,如果定位比较耗时且图 像目标特征清晰,可先粗定位(如 Blob 分析)找到目标大概位置,然后在此处 截取一块小图像用于精定位,最后将精定位坐标转换会原图大小空间,这样可减 少定位时间。

7、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可增大角度步长,减少角度范围和缩放范围,通 常角度步长越小,角度范围越大,缩放范围越大等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模板数据 量的增加,从而导致匹配时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