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4个字节怎么转换成浮点数

楼主(2021-07-16):
我用的是SMART 200 。现在用RTU读取表得到的16位数据为 42 F0 D4 4E,通过软件得出所对应的浮点数为120.41466.我想问下我如果用梯形图来得到这个浮点数,该怎么做?

楼主:
因为smart 200不能模拟,我用三菱的来模拟,也的不出来120.41466.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教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smart 200不能模拟,我用三菱的来模拟,也的不出来120.41466.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教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需要转换指令,直接字节位置排对按浮点数方式读取。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因为smart 200不能模拟,我用三菱的来模拟,也的不出来120.41466.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教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怎么解决这个...



这是不是我在触摸屏上面,写入D600,显示格式设置成浮点数,触摸屏上面就可以显示120.41466了??不需要转换,自己转换是吗?

网友B:
西门编程软件带有数据转换,需要把数据转换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I DI  DI R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引用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因为smart 200不能模拟,我用三菱的来模拟,也的不出来120.4...

那取决于你使用的触摸屏对于数据的读取顺序,因为西门子和日系品牌存在大小端存储的差异,因此你可能需要在PLC内改变一下高低字的位置,当然也有些品牌的触摸屏可以设置读取顺序。

HAVE FUN!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MART 200就是垃圾中的垃圾,用这种垃圾活该!要么为了性价比选用国产,用国外产品就选用标准品(西门子最差都应该选用1200系列,那种SMART 200垃圾不是人用的)...

就因为这个论坛不太会删除你账号才能胡言乱语吗?用了一万套西门子还没摸到门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编程软件带有数据转换,需要把数据转换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I DI  DI R...



谢谢,我有PLC了,我模拟一下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RT 200就是垃圾中的垃圾,用这种垃圾活该!要么为了性价比选用国产,用国外产品就选用标准品(西门子最差都应该选用1200系列,那种SMART 200垃圾不是人用的)...



用什么PLC一般都是顾客指定或者老板的想法,我们只能执行啊。我也想玩更高级的东西,可惜寄人篱下,身不由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引用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因为...



说的非常对,三菱需要颠倒下顺序,西门子不需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引用 ...

对方送过来的数据,如果是浮点数,无非几种情况:ABCD、BADC、DCBA、CDA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内容: "...



谢谢关工,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不需要转换。直接把读到的参数分别放入D500和D501.然后直接在触摸屏上面读D500的值。只是读取的是浮点数,显示出来的就是正确的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引用 "张家港环保陈" 的回复,发表在10楼        内容: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引用 "...

是的,是的,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E:
数据类型得选择合适的才行!顺序什么的一般都是试出来的,然后才总结出理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