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环保电磁流量计

楼主(2021-07-16):
概 述

电磁流量计的结构主要由磁路系统、测量导管、电极、外壳和转换器等部分组成。其中磁路系统、测量导管、电极和外壳组成部分称为电磁传感器。

磁路系统:其作用是产生均匀的直流或交流磁场。

测量导管:其作用是让被测导电性介质通过,为了使磁力线通过测量导管时磁通量不被分流或短路,测量导管必须采用不导磁、低导电率、低热导率和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材料制成,可选用不导磁的不锈钢、玻璃钢、高强度塑料等。

电极:其作用是引出和被测量成正比的感应电势信号。电极一般采用非导磁的不锈钢制成,且要求与衬里齐平,以便流体通过时不受阻碍。

衬里:在测量导管的内侧及法兰密封面上,有一层完整的电绝缘衬里。它直接接触被测量介质,其作用是增加测量导管的耐腐蚀性,防止感应电势被金属测量导管管壁短路。衬里材料多为耐腐蚀、耐高温、耐磨的橡胶、氟塑料、陶瓷等。

转换器:由介质流动产生的感应电势信号十分微弱,受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很大,转换器的作用就是将感应电势信号放大并转换成统一的标准信号并抑制主要的干扰信号。其任务是把电极检测到的感应电势 Ex 信号经放大转换成统一的标准直流信号。

原 理

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在与测量管轴线和磁场磁力线相互垂直的管壁上安装一对检测电极,当导电液体沿测量管轴线运动时,导电液体做切割磁力线运动产生感应电动势,此感应电动势由测量管上的两个电极检出,数值大小为:E=K·B·V·DE-感应电势 K-仪表常数 B-磁感应强度 V-测量管截面内的平均流速 D-测量管的内直径测量流体时,流体流过垂直于流动方向的磁场,导电性流体的流动感应出一个与平均流速成正比的电势,因此要求被测的流动液体的电导率高于最低限度的电导率。其感应电压信号通过两个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传送至转换器,经过信号处理及相关运算后,将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显示在转换器的显示屏上。

 特 点

* 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导电率变化的影响,线性测量原理能实现高精度测量

* 测量管内无阻流及活动部件,压力损失小,因此不会造成额外的能量损失,也不会造成堵塞,节能效果显著,特别适宜液固两相流介质,如污水、泥浆、矿浆、纸浆等的测量。

* 安装要求低,前直管段只要求 5D,后管段为 3D(D 为所选仪表的内直径)

* 公称通径 DN3~DN3000 覆盖范围宽,衬里和电极有多种选择,能满足测量多种导电液体流量的要求

* 具有 MODBUS-RS485、HART、GPRS 和 PROFIBUS 等通讯信号输出(选配)

* 转换器采用 32 位嵌入式微处理器,全数字处理,运算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测量可靠,精确度高,52

测量范围度可达 150:1

* 高清晰度背光 LCD 显示,全汉字菜单操作,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学易懂

* 具有电导率测量功能,可以判别传感器是否空管,具有自检与自诊断功能

* 内部计算器可分别显示正向累积流量、反向累积流量及瞬时流量

应  用

电磁流量计用来测量封闭管道中导电流体的体积流量。广泛地适用于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给水排水、水利灌溉、水处理、环保污水总量控制、造纸、医药、食品等工农业部门的生产工艺过程流量测量和控制。

* 使用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传感器-25℃~+60℃ 转换器-10℃~+60℃

相对湿度:5%~95%

* 工作条件

流体电导率:大于 5μ S/cm(自来水、原水的电导率约 100~5005μ S/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