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称modbusrtu通讯地址

楼主(2021-07-17):
各位好。

计量称表(上海耀华)与西门子1200PLC做modbus rtu通讯,

称型号XK3190-C8+,plc的程序已经编好。

只是不知道仪表的modbus通讯地址???

请问如何知道称重数据时多少呢?

网友A:
建议你一开始不要用PLC去读取,你可以采用MODBUS调试助手去测试一下仪表送过来的数据是否主动发送

网友B:
可以按照串口调试助手试试,至于代码示例得看改品牌的通讯协议说明书

网友C:
你这个截图,你看见最后那一行了吗?我建议你去看看附录三。因为标准MODBUS RTU协议,应该是主从站的应答方式,不知道你截出来这个是什么方式,但是应该不是标准MODBUS RTU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截图,你看见最后那一行了吗?我建议你去看看附录三。因为标准MODBUS RTU协议,应该是主从站的应答方式,不知道你截出来这个是什么方式,但是应该不是标准MODBUS RTU协议...

地址应该是设置1-26对应A-Z,也就是十进制65-90,十六进制41-5A

网友D(2021-11-27):
ODBUS调试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