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报警

楼主(2021-07-17):
新买的一台S7-200SMART  CPU是ST20内无程序,上电后ERROR红灯一直亮,以太网口与电脑连接搜寻不到PLC的IP无法通讯,网络段192.168.2........都是一致的,网线是自己做的并且检测过都是通的没为题,电脑系统是64位WIN7旗舰版,请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用ISPSoft软件编写的旋铆机程序

网友B:
才买的PLC内部应该是空的,只有黄灯常亮,且PLC初始默认IP为:192.168.2.1  看看你电脑本地IP网段是不是192.168.2.X,其次用电脑ping一下,看看是否能搜到PLC

网友B:
还有就是看看你网线是不是有问题(特别是自己做的网线),换一根网线试一下

网友C:
同网段下ping一下ip  不行的话网上找一个物理地址搜索软件   通过物理地址找的PLC的IP地址  在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