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1-07-18):
程序中只有两个M35,我都上图了,现在我很纳闷的是图一中T10一直在吸合的状态,没有其他地方断在T10,除了图一,现在居然会T10自动断在,吸合M35.那个大神帮我看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A:
程序中只有两个M35,我都上图了,现在我很纳闷的是图一中T10一直在吸合的状态,没有其他地方断开T10,除了图一,现在居然T10会自动断开,吸合M35。哪个大神帮我看下问题所在?谢谢!!

我研究的半天,你所表达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

我的想法,出现这种情况,可能2个原因,第一个是定时器要用TON的,你程序里用成了TOF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别的地方也用到了T10,你可以搜索下看看是不是双线圈。或者你干脆换一个定时器。

网友B:
看不懂想问啥,如果输出不是你预想的,多半是因为程序中又双线圈输出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D214会不会变化?

网友D:
T10会自动断开其它地方没断的话,检查是否T10的自锁点有问题,根据你不是很清楚的描述,T10自动断开的原因大概率是不能自锁!

网友E:
接3楼,找下D214有没赋值语句啥的

网友F:
T10断开的条件也有M134 和M100 这两排除了吗,还有监视是有刷新时间的。

网友G:
可以共享一下程序吗?帮你看看

网友H:
我遇到过做延时的时候,刚好与plc的扫描周期重合,导致延时断开,你可以把t0单独做一行程序,对T0通断进行计数测试一下触发了几次

网友I:
m103触点有电  使T10得电,不是M35加X14有电,

网友J:
X14加延时试一下,是不是输入有跳动

网友(2021-09-11):
问题应该在M103上,把整改程序发上来看看,一部分很难判断

网友K(2022-01-18):
换一个时间继电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