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总是跳过软启动器直接跳闸,不知原因是啥?

楼主(2021-07-18):
断路器总是跳过软启动器跳闸,不知啥原因

网友A:
断路器总是跳过软启动器跳闸?楼主可以把断路器和软启动以及负载大小配置说一下.

.

网友B:
断路器是不是动力型(D型)断路器?

网友C:
正常从设计的角度,变频及软起动器的进线断路器,一般配置熔断器会好一些。

网友D:
软启动器就是垃圾中的垃圾,出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软启动器在我的BOM里面就是黑名单!!

原因:软启动器只是对市电进行斩波处理(电源波形被切割会产生海量谐波,谐波产生的电流是负序转矩,负序转矩也就是阻碍电机启动和运行的,软启动器从工作原理就是失败的垃圾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