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自动生成电缆总览显示不完全的问题

楼主(2021-07-19):
电缆总览大部分部件确少源和目标的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已尝试重画电缆连接定义点,移动元件,未果。

网友A:
一般元件属性里定义上了,报表里都会有的。修改定义试试,调整输出同一个元件的其他报表看看有变化没。或者你没有添加线缆定义。

网友A:
简单点就直接把有定义显示的电缆复制到没有显示的上,然后修改参数看看能不能显示,就可以反向查找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