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分享】上半年大家做了什么好的项目解决什么因难杂症?

楼主(2021-07-19):
不知不觉上半年已经过去了,相较于去年的上半年,相信无论企业公司,还是个人的工作都已经进入常态化模式。当然不可否认疫情的影响持续还在。

上半年你的工作中做了多少项目,工作中遇见哪些疑难杂症,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请大家以自己亲身经验作为分享。

为感谢大家积极分享,凡是有效参与分享者均可以获得100~500积分不等,优秀案例分享者均可以获得10~50MP积分不等。

网友A:
工控网有球队么!?

网友B:
上半年,我们公司不是很忙,可能疫情的影响还在。用老板的话说,国外的疫情还不结束,公司运营就难了。上半年就做了两条线,一条是复合线一条是收卷线。其他的都是帮别人代工做控制柜的。或者帮别人维修设备的。就这么小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控网有球队么!?



没有呀

网友D:
已经在海外漂泊4个月了,项目不大,但是归程仍遥遥无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在海外漂泊4个月了,项目不大,但是归程仍遥遥无期!

出国有风险,在外需谨慎。

网友E:
浙大中控的dsc系统,通过pn通讯,对汇川变频器进行控制,开始试车的时候什么毛病没有,到带料生产的时候通讯经常断线。然后通讯板卡换过,网线换过,怕是因为干扰问题,网线飞着走过,统统不管事,六台变频都是通讯时断时续,没办法最后,

方全部让改成硬接点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浙大中控的dsc系统,通过pn通讯,对汇川变频器进行控制,开始试车的时候什么毛病没有,到带料生产的时候通讯经常断线。然后通讯板卡换过,网线换过,怕是因为干扰问题,网线飞着走过,统统不管事,六台变频都是...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F:
项目一大堆,忙的顾不上了

网友G:
上半年项目断断续续,忙忙碌碌感觉没做出啥,主要是疫情带来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H:
上半年做了一个西门子产品集成的控制柜,第一次做这样的项目,学到了很多东西,万事开头难,这次做过一次,后面就不怕了,可以大展拳脚了。

第一次使用了无线IO控制,不用布置电线也能有效控制。第一次使用了无线485远传数据,不用布线也能读取到几百米远的数据。第一次使用了远程下载安装软件的模块,没有到现场也能调试,节约了路费和时间。

网友I:
今年做了8条生产线,一条3千万,累得不行,工资不涨,想跑路没有门路

网友J:
12.jpg作为甲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年做了8条生产线,一条3千万,累得不行,工资不涨,想跑路没有门路...

业绩可观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青春的短暂"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今年做了8条生产线,一条3千万,累得不行,工资不涨,想跑路没有门路...业绩可观啊...



公司到是业绩不错,就是不涨工资

网友K:
上半年做的二个小项目显摆一下:

      1.二手硫化机修复

二台硫化机共用液压系统、电控系统,液压比较复杂。

放置时间很长了,PLC电池没电,程序已飞。没任何资料,根据经验和工艺要求,查所有电磁阀、按钮站、行程开关等输入、输出点,重新编程。然后调整多处错误,最后修复。

没有电控,就是一堆废铁。修复二台,第二台还没交付。

      2.供氧系统配套电控

车载设备,供电方案有发电机和逆变器,电控按220V供电做,系统不是很复杂,有些元件是第一次接触。比如制氧机、气动高压泵、储气瓶等。

网友K:
以上项目是个人行为,很小,不值一提,上来凑热闹。

网友L:
受疫情影响,今年新上了一套数字工厂系统,测点参数都可以在手机查询了,还可以执行电子设备巡检,电子作业票

网友M:
我们公司做了许多游泳池水处理工程项目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工控网有球队么!?



踢皮球?

网友O:
精酿啤酒机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们公司今年业绩一般般,我也就做了西门子1500的程序,现在调试搞的少了,搞设计的比较多。...

呀,有<此处内容被屏蔽>子!

网友R:
上半年你的工作中做了多少项目,工作中遇见哪些疑难杂症,最终是如何解?

上半年主要进行一些5G试点项目的前期工作,方案等确认。暂时还都没有 进行具体项目实施。

网友S:
改了4台不知道几手的多尼尔剑杆织机做碳纤维布,原装的电控改成自己的柜子 ,目前还在优化程序和控制柜    最新改的可以做3K斜纹布了,自动送纬也差不多可以。

原先以为很简单的,后面改了N个版本,一台设备就5个伺服批量换了2次才适合。

其他收尾了几个小项目,今年还不敢坐高铁,去哪都自己开车,今年里程2万5

网友T:
今年都是改造项目,前端时间刚刚解决了一个Omron PLC和贝加莱EIP模块的通讯问题,因为资料比较难找,手册描述不准确,搞了将近两周。

网友U:
疫情当下,公司动荡,上半年内部风起云涌,最终死于内部调动,被迫整个团队整体离职,项目没做多少,心理路程是很坎坷,现在在重新做职业规划中,一个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