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无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7-19):
一般遇到现场压力变送器没有输出的情况时,人们总是下意识地认为压力变送器发生了故障,但这种损坏故障在实际中只占少数。

在诸多应用中,压力变送器除了单独使用外,还可能与其他设备或系统相结合,如孔板、数显表、流量计等。变送器没有输出的现象,往往发生在与这些设备配合使用的错误之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去判断故障原因:

1压力变送器与数显表结合使用,如果此时数显表没有显示,用户经常会说压力变送器没有输出事实上,这个问题通常出现在数显表上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压力变送器输出端,测量电流值是否为4~20mA如果压力变送器的输出正常,即可判断数显表或连接出现问题用户可能对现场故障做出一些有错误引导性的判断,而我们首先就要排除这些干扰。当然,当它与其他仪器一起使用时,先用万用表测量电流也是一样的道理

2、这一点涉及到一些对变送器的基本认识问题,我们知道一般变送器需要24V电源。如果压力变送器没有输出的情况要考虑电源是否正常工作或者电压数值是否正常当然,如果现场与数字显示仪表或其他具有24 V电源的仪表联,如第类似可以通过并联的正常工作的设备判断出电源是正常运行的以上两个方面是单独使用压力变送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3如果有24V电源电源正常,此时压力变送器无输出,应检查电源线是否接反,正负极是否接错。

4如果接线正确,应检查整个回路是否有断线现象或检查仪表是否选用不当(输入阻抗应250Ω)。

5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可以开始考虑是否是压力变送器的硬件出现故障。例如由于电源接线错误的问题导致压力变送器的电路板烧这时变送器不会有数显,也没有直接输出例如,所选压力变送器的过载和耐压能力与现场条件不符,超压可能导致压力变送器的部件损坏,也是可能造成变送器无输出的原因。还有因为表头数显部分损坏导致现场无显示无输出的情况,这时直接表头的两根导线短路。如果短路正常,说明表头损坏。

以上包含了压力变送器部分常见故障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故障因素因现场环境及工况而异,但这些基本的检测手段足以应付较为紧急的恶性故障事件,反而是一些不会直接影响使用的小问题难以排查。

当您需要更深入的去排查仪器设备的故障问题时,从压力变送器的原理入手或许会是一个更加高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