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传感器工作原理识别与使用

楼主(2021-07-19):
  为什么需要在某些应用中使用PNP传感器,哪些标记和图表可以让识别这些设备?将传感器集成到控制系统中可能是一个棘手的过程。不仅传感器类型多种多样,而且还存在相互竞争的电气特性。

  可编程控制系统,与等效的模拟有线控制相比,它们高效且耗电更少,而且对于数字控制系统而言,布线要容易得多。

PNP传感器

  可编程系统也更容易在几秒钟内优化、更改和改进,而无需任何新硬件。我可以从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访问数据,只需几根网线就可以监控大量操作。但是让面对现实,数字系统的一些术语和设备要求可能会非常令人困惑。在讨论传感器及其广泛的传感器类型、极性和正常状态时,这种混淆是显而易见的。

  在本文中,将阐明PNP传感器的用途和应用,如何自信地识别PNP传感器的极性,以及名称背后的基本原因,这听起来就像双极晶体管一样非巧合。

  PNP传感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PNP传感器与任何其他传感器或输入设备的区别在于,当内部触点连接时,电流从传感器发出,并进入接收控制器。

  可编程控制系统对极性等特性特别敏感的原因是数字电子设备包含“二极管”,它只允许电流沿单一方向流动。

  相比之下,许多模拟设备(例如白炽灯泡)可以在任一方向接受电力-甚至可以在交流输入的情况下双向接受电力。这在灯、继电器、螺线管和许多其他设备上很常见。但是数字电气系统绝对必须正确连接。

  电流可能有两个方向,为了与制造商的印刷品和图表保持一致,所有流动方向都将是传统的,从+v到-v。可能考虑的两个方向是流入数字电路的电流,或流出数字电路的电流。

  所述输入模块一个的PLC,VFD,或任何其他控制设备被设计成感测当其任一端子的电路允许电流流过。这表明触点已关闭,并且变为“真”。输入端子本身是电路的一部分-它必须是,否则电流无法流动。

  如果有一种期望电流流入其端子的数字输入类型,那么必须有一种将电流输出的传感器。如前所述,这正是PNP传感器的功能。

  如果设备发出电流,称之为“采购”。因此,PNP传感器也称为“源”传感器。

  这很容易记住,因为传感器是电流源。如果设备接受电流输入,则称其为“下沉”。这意味着源传感器必须与漏输入模块一起使用。可以记住术语下沉,因为下沉有一个向下通向最低电位区域的排水管,即接地。

  如何识别PNP传感器?

  能够区分您何时拥有PNP传感器,或您的数字控制器何时需要PNP传感器输入,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了识别传感器,可以使用数据表,或者通常是侧面的图表,甚至是电压表。

  数据表将始终列出PNP(或其合作伙伴NPN)器件的极性。使用搜索引擎,输入部件号和“数据表”,将提供信息。术语来源也可用于识别PNP极性。在许多制造商的零件编号方案中,P会泄露极性。

  如果没有现成的数据表,但在传感器的侧面或末端印有图表,则该图表将通过某种方式识别“负载”设备。有时可能会看到LOAD一词。

  有时,一个两边都有线条的小矩形将代表负载。其他时候,一根电线上的箭头可能指示电流流入或流出负载的方向。但无论如何,PLC终端都是的“负载”。

  如果箭头指向负载,这意味着电流从传感器输出,因此它是PNP类型。负载矩形将有两条线连接到它,一条来自传感器,另一条连接到+或-电压。

  如果负载矩形连接到-电压,这意味着负载返回到地面或者是“下沉”型负载。所以电流必须输入到负载,然后从传感器输出,已经确定了PNP传感器。

PNP传感器工作原理识别及使用(图2)

  最终检查使用电压表,只要传感器工作正常且连接正确,否则,测试可能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首先,断开连接到PLC的负载线。将仪表的COM引线连接到-v地,测量负载线上的电压。当传感器激活和停用时,电压应在0v和24v之间摆动。

  测量到24伏表示传感器正在通电,并试图将电流发送到PLC。这是一个PNP传感器。

  同时,您可以测试以验证PLC是否需要PNP传感器连接。在负载线仍然断开的情况下,COM引线仍然在-v地中,测量PLC输入端子。

  如果您测量0v,则意味着模块将很容易接受电流,准备将其发送到地面。这正是PNP传感器适用的模块。

  什么是PNP传感器?

  PNP名称与类似名称的PNP双极结晶体管一起使用。在PNP晶体管中,电流被发送到发射极引脚,并通过基极和集电极流出。当电流流过管脚时,允许更大的电流流过集电极。

  在PNP传感器中,负载设备连接到集电极引脚。当传感器被它使用的任何传感元件激活时,这将允许电流通过基极,并通过集电极输出更大量的电流,并传输到负载。

PNP传感器工作原理识别及使用(图3)

  从传感器发送电流是PNP极性类型的定义。传感器的命名约定绝非偶然,它是故意采用双极晶体管结构构建的,并以该名称命名。

  PNP(源)传感器的极性是独一无二的,仅允许将电流发送到负载设备,并且必须与正确的负载匹配才能接受(吸收)电流。它们可以通过数据表或负载设备直接连接到-v地的图表直接识别。

  最后,可以通过在电线与负载断开后测量负载电线上的24伏电压来验证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