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H系列编程

楼主(2021-07-19):
----|  |---------[F1 DMV   K4096  WY0]

      R0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  是把4096传送到 Y0里面去吗   WY0 是表示什么呢

网友A:
WY0,就是如下含义:

W=word,一个字,一个字是16bit;WY0=Y0~YF的连续16个输出点组成的一个字

网友A:
日系的三菱PLC,可以一个阿拉伯数字或者是一个16进制字符进行操作,例如:

MOV  K9  K1M100

MOV  K1X10  D100

这里的看M100.K1X10就是表示连续的4个Bif组成的一个字符

网友B:
F1  DMV传输的是32位的,WY0中W代表字,所以传输过去就是Y0-YF16个连续的位状态。

网友C:
F1  DMV传输的是32位的,赋值到WY0和WY1,传输就是Y0-YF,Y10-Y1F 32个连续的位状态。

网友D:
DMV是双字(32bit)传送指令,DMV K4096 WY0,就是说把常数4096送到WY0 WY1组成的双字中,测试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V是双字(32bit)传送指令,DMV K4096 WY0,就是说把常数4096送到WY0 WY1组成的双字中,测试如下:

就是说WY0就和DT0一样相当于一个寄存器吗,我就是不明白WY0的作用是啥,我之前以为WY0是指Y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DMV是双字(32bit)传送指令,DMV K4096 WY0,就是说把常数4096送到WY0 WY1组成的双字中,测试如下:     内容的回复:就是说WY0就和DT0一样相当...

WY0由Y0~YF共计16个位组成;
WY1由Y10~Y1F共计16个位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nanfei002"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DMV是双字(32bit)传送指令,DMV K4096 WY0,就是说把常数4096送到WY0 WY1组成...



就是说把4096的二进制发送到Y0 ---YF  16个位组成的 里面去吗

网友E:
F1 DMV   K4096  WY0就是把输出点YB接通,其他的输出点关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引用 "nanfei002"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DMV是双字(32bit)传送指令,DMV K4...

发送到Y0~YF、Y10~Y1F组成的32Bit中,可以结贴了!

网友F:
路过学习下,嗯,可以结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引用 "nanfei002"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DMV是双字(32bit)传送指令,DMV K4...

楼主,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