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发一个柜子,居然发现接错和漏接60处

楼主(2021-07-19):
外发一个柜子,居然发现接错和漏接60处

这种接线公司,下次黑名单得了

网友A:
没有实时跟进

网友B:
首先看看你图纸会不会漏画了

网友B:
手动设置一下3个参数试一下,P200位置控制比例增益(缩小位置控制误差)  P204速度控制增益 P206速度积分补偿,手动将3个参数调小试一下,你也可以用台达软件自动调整

楼主:
图纸漏了,那个不是漏接啊——人家按图施工,错从何来?

主要是用了那种狗屎欧标端子(老板推崇),一排有一处接线错了24个!!全部右移了一个位置——该死的欧标端子,完全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