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系统时间

楼主(2021-07-20):
如题,昆仑通态组态屏设置好系统时间后,运行了几天,系统时间比北京时间就晚了几分钟,有没有什么方法,不需要用户操作,即可进行时间校准的?

网友A:
这个是操作系统的事情:直接开启操作系统的自动更新时间就行了

网友A:
这个组态软件的时间函数都是直接调用系统时间,所以系统更改了时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态软件的时间函数都是直接调用系统时间,所以系统更改了时间就行了...



不联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组态软件的时间函数都是直接调用系统时间,所以系统更改了时间就行了...】进行回复:        ------------------...

不联网,你总得有标准时间来源呀!

没有标准时间来源,我估计地球人没有办法帮你了

网友B:
通泰触摸屏.jpg触摸屏自带的电子时钟。

网友C:
但是根本问题还是没解决,几天时间相差几分钟,这个差距有点大

网友D:
我个人有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你在触摸屏上面显示PLC的时间,不使用触摸屏自带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偏差。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有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你在触摸屏上面显示PLC的时间,不使用触摸屏自带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有偏差。你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谢谢,目前就是把屏幕和plc的时间统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根本问题还是没解决,几天时间相差几分钟,这个差距有点大



对的,这个正常吗?时间跑得慢,差得越来越多。是屏幕的质量问题吗?现在我手上有3个,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屏幕使用的晶振精度不高导致的,可以读取PLC时间作为系统时间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