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11台200SMART通讯问题

楼主(2021-07-20):
求问11台200SMART通讯,最后收集到的数据上传到组态王里面显示。我应该怎么通讯。具体操作怎么弄,有偿!!!

网友A:
以太网通信啊,至于说通信协议,可选很多的,S7协议、Modbus TCP协议都可以
需要开发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找1楼,1楼大神,啥通讯都搞

网友C:
交换机,MODBUS  TCP通讯。找1楼的解决,最省事

网友D:
交换机设好IP  组态王里面调11个smart的驱动不就好了

网友E:
可以采用PUT/GET通信,主站不需要编程,从站用向导就可以编程

网友E:
曾经做过30台SMART 200PLC数据汇总,ST60做主站采集

网友F:
4楼有可能才是大神,其他如MODBUS  TCP通讯,PUT/GET等均是渣,4楼的方式最节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4楼有可能才是大神,其他如MODBUS  TCP通讯,PUT/GET等均是渣,4楼的方式最节省!...



不止采集数据,PLC之间还有联锁,全有主站去对数据集中控制,分散管理

网友G:
11个SMART搞个PLC做数据汇总然后相当于单对单

网友H:
网线接到一个Hub里,通过PUT和GET指令就可以读写你想要的其他的PLC的数据地址的数,看PUT和GET指令帮助,特别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通信啊,至于说通信协议,可选很多的,S7协议、Modbus TCP协议都可以需要开发可以联系我!...



大佬,联系你了

网友I:
200smart不可以走profinet吗

网友J:
日本工厂的产量报表和嫁动时间表程序

网友K:
加一个边缘计算网关,把数据收集后处理再上报,协议直接可转换。

网友L:
加个交换机 设置不同的IP地址 组态王里面多建几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M:
可以采用PUT/GET通信,从站不需要编程,主站用向导就可以编程

网友J:
西门子1200伺服控制实时更改位置

网友N(2021-08-25):
opc采集11个plc数据,组态王在连接opc

楼主(2021-07-20):
求助帖
50分-已结帖
求问11台200SMART通讯,最后收集到的数据上传到组态王里面显示。我应该怎么通讯。具体操作怎么弄,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