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的直流耐压试验有哪些规定

楼主(2021-07-20):
  电缆故障测试仪的直流耐压试验有哪些规定?

  1、当测试电缆故障测试仪的主绝缘直流耐压或绝缘电阻由直流高压发生器测量时,应在每相上单独进行。当测试或测量一个相时,另一个两相导体,金属屏蔽或金属套管和铠装层接地在一起。

  2、测试结果异常,但应根据允许继续运行的电缆线的综合判断缩短测试周期。如果在不少于6个月的连续3次以上测试后测试结果不错,则测试结果将按正常周期进行测试。

  3、新铺设的电缆故障测试仪投入运行3~12个月。通常,直流高压发生器用于1直流耐压测试,然后根据正常循环进行测试。

  4、当金属屏蔽或金属套管的一端接地,单芯电缆主绝缘与另一端的过电压保护器用于直流耐压试验时,过电压保护器必须短路。为此制作电缆。金属护罩或金属套管暂时接地。

  5、在对直流高压发生器进行耐压测试后,当导体放电时,需要通过每千伏约80kΩ的限流电阻重复放电几次,直到没有施加火花,然后直接允许接地放电。

  6、对于额定电压为0。6/1kV的电缆线,导体对地的绝缘电阻可用1000V或2500V兆欧表代替直流耐压试验测量。

  7、在直流耐压试验中,应在试验电压上升到规定值后1分钟和加压时间达到规定值时测量漏电流。泄漏电流值和不平衡因子仅用作判断绝缘状态的参考,并不是其是否可以投入运行的标准。然而,如果发现泄漏电流与先前的测试值相差很大,或者泄漏电流不稳定,并且随着测试电压增加或加压时间增加电压急剧上升,则应该确定原因。如果是由端子表面的漏电流或接地杂散电流引起的,则应予以消除;如果怀疑电缆如果线路绝缘不良,可以增加测试电压(不超过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出厂测试直流电压),或者可以延长测试时间以确定是否可以继续运行。

  8、除自备电缆故障测试仪外,其他电缆故障测试仪在停电后投入运行前必须处于良好状态。对于已断电超过一周但不到一个月的电缆线路,请使用兆欧表测量电缆导体对地的绝缘电阻。如果有疑问,必须使用低于传统直流耐压测试电压的直流电压进行测试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