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电脑与PLC通讯

楼主(2021-07-20):
各位大神:

        小弟有一个RSLogix 500 1747-L542的PLC,尝试过通用232串口和USB-1747的电缆都不能通讯。RSlinx选在232驱动配置,波特率从9600测试到115200也不行。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网线不可以吗

网友B:
串口 2,3有没有试试交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不可以吗



这个是没有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 2,3有没有试试交叉线?



没有试过,但是买了跟FTD的通用电缆,已经测试过XP SP2版系统和8.1版本的软件,都还是不行。

网友C(2021-10-29):
需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