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高效的修复电动机主轴密封位磨损故障

楼主(2021-07-20):
  电动机常见磨损问题及解决工艺分析:

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安装、润滑、轴承等因素影响出现磨损现象,通常表现的问题为电动机主轴密封位磨损、轴承位磨损或轴承室磨损等。针对此类问题的出现,传统修复方法主要是是补焊或刷镀后机加工修复,但两者均存在一定弊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易造成材质损伤,导致部件出现弯曲或断裂;而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出现剥离脱落现象。

  修复电动机主轴密封位磨损新型技术,是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涂抹技术,该材料具备极强的粘接力、机械性能、和耐化学腐蚀等性能,因而广泛应用于金属设备的机械磨损、划伤、铸造缺陷修复领域。既无补焊热应力影响,修复厚度也不受限制,同时产品所具有的金属材料不具备的退让性,可吸收设备的冲击震动,避免再次磨损的可能,并大大延长设备部件的使用寿命。

  应用案例介绍:

  某炼化企业8500KW电动机主轴滑动轴承密封位置采用树脂或者四氟材质股骨架密封,密封方式为浮动式密封。该电动机为四级电动机,转速1450r/min。由于滑动密封烧蚀磨损,导致电动机主轴轴向方向偏离水平,轴和浮动密封圈出现直接接触摩擦,导致密封损坏,同时造成密封处轴的磨损,磨损处轴的直径为340mm,传动侧和非传动侧密封处均出现5道深度为2mm-3mm,宽度为4mm至5mm的深沟,导致密封失效。

  快速高效的修复电动机主轴密封位磨损的过程:

  将电机轴密封位表面的油污擦拭干净;

  用氧气乙炔烤出渗入磨损部位的油脂,直至无火星四射为止;

  根据磨损情况用工具将磨损部位表面进行打磨处理,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

  严格按比例调和SD7101H材料,直至均匀无色差;

  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电机轴密封位磨损的地方,确保材料填实并充分粘结;

  材料固化,去除多余的材料,回装部件,开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