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Modbus,RTU,RS485等名词的联系

楼主(2021-07-20):
Modbus rtu和Modbus tcp两个协议的本质都是MODBUS协议,都是靠MODBUS寄存器地址来交换数据;但所用的硬件接口不一样,Modbus RTU一般采用串口RS232C或RS485/422,而Modbus TCP一般采用以太网口。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协议转换器,可以轻松的将这些不同的协议相互转换 如:Intesisbox可以把modbus rtu转换成Modbus tcp

实际上Modbus协议包括ASCII、RTU、TCP。

标准的Modicon控制器使用RS232C实现串行的Modbus。Modbus的ASCII、RTU协议规定了消息、数据的结构、命令和就答的方式,数据通讯采用Maser/Slave方式。
Modbus协议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串行协议中除有奇偶校验外,ASCII模式采用LRC校验,RTU模式采用16位CRC校验.

ModbusTCP模式没有额外规定校验,因为TCP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可靠协议。
TCP和RTU协议非常类似,只要把RTU协议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去掉,然后在RTU协议的开始加上5个0和一个6并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发送出去即可

Modbus协议定义的寄存器地址是5位十进制地址,即:
线圈(DO)地址:00000~09999
触点(DI)地址:10000~19999
输入寄存器(AI)地址:30000~39999
输出寄存器(AO)地址:40000~49999
由于上述各类地址是唯一对应的,因此有些资料就以其第一个数字区分各类地址,即:0x代表线圈(DO)类地址,1x代表触点(DI)类地址、 3x代表输入寄存器(AI)类地址、4x代表输出寄存器(AO)类地址。
在实际编程中,由于前缀的区分作用,所以只需说明后4位数,而且需转换为4位十六进制地址。

简单点说,modbus有四种数据,DI、DO、AI、AO
DI: 数字输入,离散输入,一个地址一个数据位,用户只能读取它的状态,不能修改。比如面板上的按键、开关状态,电机的故障状态。
DO: 数字输出,线圈输出,一个地址一个数据位,用户可以置位、复位,可以回读状态,比如继电器输出,电机的启停控制信号。
AI: 模拟输入,输入寄存器,一个地址16位数据,用户只能读,不能修改,比如一个电压值的读数。
AO: 模拟输出,保持寄存器,一个地址16位数据,用户可以写,也可以回读,比如一个控制变频器的电流值。

无论这些东西被叫做什么名字,其内容不外乎这几种,输入的信号用户只能看不能改,输出的信号用户控制,并可以回读。离散的数据只有一位,模拟的数据有16位。

http://www.alotcer.com/index.php?c=product&a=type&tid=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