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ROFIBUSDP通讯问题

楼主(2021-07-20):
       S7-300 PROFIBUS DP通讯问题,目前手里有一个项目出现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系统用的是CPU315-2DP,用IM153-1扩展了3个机架,如图所示,现在2号、3号和5号机架通讯没有问题,4号机架出现频繁掉线的情况,硬件连接采用DP总线并联,即DP总线自CPU出来后首先接入3号机架,3号机架的IM153-1并联出DP总线至4号机架,依次到5号机架。

以下是CPU的故障信息: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7:22:29.695  2021-01-15
(编码: 16# 38C4  1A56  C054  07FF  07FC  0104)

网友A(2021-09-15):
有可能是外部干扰造成的,降低下速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