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Linux云数据盘(CentOS8.0)

楼主(2021-07-20):
操作场景

通常 Linux 云服务器新购买的云盘均未做分区和格式化。在将云盘挂载到云服务器实例之前,我们要先进行初始化和分区。注意,挂载操作会清空数据,请确认云盘内无重要数据!

本文以云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为“CentOS-8.0.1905-x64”为例,提供磁盘的初始化流程演示。此教程适用于:Linux,CentOS,Debian,Ubuntu,Fedora 等系统。

不同操作系统的初始化操作可能不同,本文仅供参考。其他系统演示:

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 2008)

初始化 Windows 数据盘(Windows 2016)

操作步骤

本操作以该场景为例,当云服务器挂载了一块新的数据盘时,使用 fdisk 将该数据盘设为主分区,分区形式默认设置为 MBR,文件系统设为 ext4 格式,挂载在“/hdd”目录下,并设置开机启动自动挂载。

一、查看数据盘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数据盘。

fdisk -l

注:通常我们用“df –h”命令查看云数据盘,但是在没有初始化和分区之前,使用 “df –h”命令是无法看到数据盘的,因此我们要使用“fdisk -l”(注意此处是字母l,而不是数字1)命令进行查看。

磁盘的命名规则为 /dev/vd(a-z)。如上图所示,系统盘默认为 /dev/vda,新增云数据盘为 /dev/vdb。(注意不要挂错盘,导致把系统盘格式化!)

二、对数据盘进行分区

1. 以新挂载的数据盘“/dev/vdb”为例,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fdisk 分区工具,开始对新增数据盘执行分区操作。

  fdisk /dev/vdb

2. 输入“n”,按“Enter”键,开始新建分区。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表示磁盘有两种分区类型:“p”表示主分区;“e”表示扩展分区。

注:磁盘使用 MBR 分区形式,最多可以创建 4 个主分区,或者 3 个主分区加 1 个扩展分区,扩展分区不可以直接使用,需要划分成若干个逻辑分区才可以使用。

3. 以创建一个主要分区为例,输入“p”,按“Enter”,开始创建一个主分区。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Partition number”表示主分区编号,可以选择 1-4,默认为 1。

4. 以分区编号选择“1”为例,输入主分区编号“1”,按“Enter”。

 ◉“First sector”表示起始磁柱值,可以选择 2048-209715199,默认为 2048。以选择默认起始磁柱值2048为例,按“Enter”。

 ◉“Last sector”表示截止磁柱值,可以选择 2048-209715199,默认为 209715199。以选择默认截止磁柱值209715199为例,按“Enter”。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表示分区完成,即为云数据盘新建了1个分区。

6. 输入“p”,按“Enter”,查看新建分区的详细信息。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表示新建分区“/dev/vdb1”的详细信息。

7. 输入“w”,按“Enter”,将分区结果写入分区表中。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表示分区创建完成。

注:如果之前分区操作有误,请输入“q”,则会退出fdisk分区工具,之前的分区结果将不会被保留。

8.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的分区表变更同步至操作系统。partprobe

三、格式化云数据盘。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建分区文件系统设为系统所需格式(注意:格式化新的数据盘 /dev/vdb1,不要错误写成 /dev/vdb)。

mkfs -t 文件系统格式 /dev/vdb1

以设置文件系统为“ext4”为例:

mkfs -t ext4 /dev/vdb1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格式化的时间根据硬盘大小有所不同。格式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请观察系统运行状态,不要退出。

注:不同文件系统支持的分区大小不同,请根据您的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文件系统。

四、创建挂载目录,挂载新分区。

1. 执行以下命令,新建挂载目录。mkdir /挂载目录

以新建挂载目录“/hdd”为例:mkdir /hdd

2. 执行以下命令,将新建分区 vdb1 挂载到新创建的 hdd 目录下。mount 磁盘分区 挂载目录以挂载新建分区“/dev/vdb1”至“/hdd”为例:mount /dev/vdb1 /hdd

3.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挂载结果。df -TH

回显类似如下信息:

表示新建分区“/dev/vdb1”已挂载至“/hdd”。挂载成功。

五、设置开机自动挂载磁盘分区

重启云服务器,数据盘挂载会失效。因此,我们需要修改“/etc/fstab”文件,将新建磁盘分区设置为开机自动挂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