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进线断路器选择

楼主(2021-07-20):
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搞电气设计的,

我是电气设计与PLC都搞,有个问题纠结了我很久,我也查了许多资料,还是不太理解。

就是变压器后的进线断路器是选择3P开关还是4P开关?我跟国内不少设计院都沟通过此问题,有的说要3P,有的说要4P,没有一个准确的规范依据或者标准,请教论坛大神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不是随便选用的,主要是根据现场供配电采用的是什么方式的供电系统:

1)TT系统,采用这种接地系统,电源端的接地系统和负载侧的接地系统是分别设置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显然,N线处于地电位,对大地的电压为0,但如果发生接地故障,这时,变压器的电源点处因为接地电阻的关系,会产生一定的电压,而因为是TT系统,负载的外壳还是保持在0电位,在这种情况下,零线和外壳直接就有可能产生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电压,负载和电源的接地系统并不联系,必须采用4极开关

2)IT系统一般采用三相三线制,不引出N线,因此,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3极开关,这个我想是比较好理解的。当然,IT 系统如果引出中性线,应为电气,维修安全使用 4P 开关,这和TT系统一样,应该采用4极开关

3)N-C系统中,总共有四条线,分别是A,B,C,PEN,所谓的PEN线,即在这个系统中,PEN线既是零线,也是保护线。此时选用4P开关,则会在PEN线在断路器的位置上多出3个可能的断点,这就会发生危险的TN-C系统断零的危险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某些用电器的电压可能会超过平常的220V,造成电器烧毁。因此,基于用电器安全考虑,避免断零风险增加,TN-C系统严禁使用4极开关

4)TN-S系统这种系统中,PE线和N线是严格分开了设置的,因此,应该说对人生安全的保护水平提高了很多,因为用电器外壳点的电位基本和电源点的电位是一致的。但这种情况,如果用4极开关,还还是存在着断零的可能,因此,我们建议是TN-S系统一般情况下也不用用四级开关

总结:当然,现在,很多人觉得零线不断开,检修人员觉得就不安全,要求断路器要设接地故障保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选用4极开关。

网友B:
       4P开关只有在TN-S系统时才使用,TN-C系统严禁使用,TN-C-S系统进线和TN-C系统一样,所以也不许使用。TT系统可以使用,不过TT系统很少使用,几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随便选用的,主要是根据现场供配电采用的是什么方式的供电系统:1)TT系统,采用这种接地系统,电源端的接地系统和负载侧的接地系统是分别设置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显然,N线处于地电位,对大地的电压为...



就是TN-S系统,我们目前设计的主要也是采用TN-S系统为主。TN-S系统里面,不同的设计院,采用不同的进线断路器,大部分是按照4P开关来选择,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三相不平衡,N线电流过大,存在安全隐患。这只是他们的意见,我关键想从国家标准规范、IEC或者行业规范,从里面找到是否有明确的要求或者说明。

网友C(2024-01-19):
TN-S系统不用用四级开关

网友D:
看了评论,大家结论好像都不一样,谁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