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的PLC读取不了

楼主(2021-07-20):
如图所示,提示IP不正确,192.168.3.100这个地址也不行,有大神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A(2021-11-01):
这个下载编程是使用串口的方式,不是通过以及网。可以直接打我们400电话,或者与技术联系,这上面没有办法直接留下电话。留下电话是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