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到位后接近开关无信号处理方法

楼主(2021-07-21):
码垛机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遇上各种的问题,到位后接近开关无信号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么,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呢?
  1、检查接近开关与感应板是否不对正或距离远;
  2、检查接近开关相关接线是否松动或断线,可重新连接;
  3、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损坏,若有损坏各需更换。(首先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有DC24电源,用普通数字或摆针万用表即可。把万用表调到直流档电压DC档,用两只表笔分别接触到光电开关的棕色和蓝色线芯,这时表的读数应为DC24V,表明开关有电。检查接近开关是否有输出信号。判断接近开关有电后,把蓝线上的表笔拿下,接触到黑色的信号线芯上,拿一个金属物体靠近光电开关,此时开关后的指示灯亮起表的指示为DC24V,拿开金属物体后指示灯灭掉后表的指示为0V,反复几次都是如此说明开关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