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碎机与液力耦合器连接处轴径键槽磨损怎么修复

楼主(2021-07-21):
细碎机用途广泛,其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是目前最行之有效,实用可靠的碎石机器。某能源企业细碎机与液力耦合器连接端轴径磨损,轴径φ160mm,宽度250mm,单边磨损深度0.5-1mm,转速750r/min,工作温度50℃左右;键槽宽:40mm,长235mm,键槽单边磨损6mm。

  由于细碎机较大转子无法抽出上机床加工,而且综合成本高、修复周期长、劳动强度大,因此像这些补焊机加工、热喷涂、激光熔覆都无法实现在线修复。那么针对细碎机与液力耦合器连接处轴径键槽磨损问题,如何现场修复呢?

  目前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是目前国内比较成熟的快速修复方法,无论是修复效果还是维修费用都远胜过传统修复方法,该材料不但确保其配合面百分百接触,材料自身具备的退让性,使修复位置抗冲击震动的能力远高于不能退让的金属材料,同时材料随轴承内圈的胀缩而胀缩,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磨损的可能,从而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甚至超出正常的使用周期。

  细碎机与液力耦合器连接处轴径键槽磨损修复方法:

  1、对轴径进行测量,确认磨损量;先修复键槽;

  2、安装键空试液耦找准基准位置制作导轨,为修复后安装液耦做准备;

  3、空试工装确认与基准面抱死无松动,开始下一步工作;

  4、使用氧气乙炔对轴承位进行表面烤油处理,使至火花四溅烤干油污;

  5、使用磨光机进行表面打磨处理,直至露出金属原色并表面粗糙,确保无死角;

  6、对轴径磨损表面进行打磨,增加材料与轴的粘结性,用无水乙醇清洗打磨表面;

  7、将SD7000脱模剂均匀涂抹至工装内表面;

  8、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至均匀无色差;

  9、涂覆材料,先打底然后直接涂覆,涂覆时要均匀;

  10、装夹工装,加热固化;

  11、拆卸工装并清理多余材料,检查修复尺寸;

12、回装液力耦合器,完成修复;

  细碎机与液力耦合器连接处轴径键槽磨损修复后的注意事项:

  1. 每次启动时确保破碎腔无物料;

  2. 定时定期记录运行数据,若有异常立即停机检查;

  3. 由于细碎机为可逆式细碎机,需定期巡检键槽以及键是否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