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以太网模块连接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楼主(2021-07-21):
产品简介

YT-ETH-CJ用于欧姆龙CJ1M/CJ2M/CS1/CG1/NX1P系列PLC的以太网数据采集PLC通讯口以轮循通讯的方式传输数据,能够以12 M比特率的传输速率进行信号传输,并带有内置的终端匹配电阻。

YT-ETH-CJ 使用方便,直接将总线电缆接入YT-ETH-CJ并将连接器插口插入Profibus主/从站的接口、用螺丝钉固定即可支持欧姆龙FINS以太网协议和ModbusTCP两种通讯方式。

YT-ETH-CJ  不占用PLC编程口,即编程软件/上位机软件通过以太网对PLC数据监控和采集的同时,触摸屏可以通过扩展PLC进行通讯,支持FINS/UDP、FINS/TCP以太网协议通信,支持上位机软件(组态王、MCGS、力控、KepWare OPC服务器等)访问。

欧姆龙以太网模块YT-ETH-CJ连接编程软件CX-Programmer如下:

1,打开虚拟串口编辑软件创建虚拟串口,如下图,点击添加

2.设置串口参数

虚拟串口:任意空闲串口,例如:COM16

网络协议:TCP Client

目标 IP/域名:设备 IP 地址;

目标端口:设备本地端口;

设置完成确认

3、打开编程软件,新建,选择正确的 PLC 类型,点击网络类型旁“设定”按钮

4、设置驱动器中参数,端口名称为虚拟串口号,串口参数为 PLC 串口参数,设置好后确定

5、进行联机,联机成功后可进行程序上下载,程序比较。

网友A(2021-09-28):
楼主有没有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