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台西门子200smartPLC,怎么无线连接至中控室?

楼主(2021-07-21):
现场布置网线,太麻烦,还要做线槽桥架,时间和成本都不允许。有什么模块可以把30台西门子200smartPLC都连到中控室
在一个车间里,距离不远大概50米以内,用无线,代替有线的以太网连接。求推荐配置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网友B:
50米,如果现场干扰不大,数据采集量不大,数据也不算太多,用专用的无线收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米,如果现场干扰不大,数据采集量不大,数据也不算太多,用专用的无线收发模块...



有推荐个型号,只是听说可能会有这种模块,但是一直没找到

网友C:
这种大把,都烂大街了

网友C:
一个模块三四千,你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模块三四千,你能接受?



tp-link的桥接WDS,是不是能够满足?

楼主:
在网上各种搜,终于找到了可能实现的配置,供大家参考讨论:

思路是:无线桥接

主要看了TP-Link的资料,腾达,迅捷,水星等其他做路由器的应该也有类似功能

主站使用:企业级AC1200双频无线VPN路由器TL-WVR1200L。可连接100人,覆盖范围100米

子站使用:TL-WDR5620易展版   10台,每台连3个PLC

主站开启DHCP 子站关闭DHCP。构建局域网。

以上是百度某宝某东对比搜到的价格可接受的配置

但没测试过,不知道哪位大佬这样用过,是否可行

网友D:
不知道哪位大佬这样用过,是否可行

网友E:
首先,你得缩小PLC的交换,利用SMART本身的功能,把每8台PLC集中在一台,后面你懂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网上各种搜,终于找到了可能实现的配置,供大家参考讨论:思路是:无线桥接主要看了TP-Link的资料,腾达,迅捷,水星等其他做路由器的应该也有类似功能主站使用:企业级AC1200双频无线VPN路由器T...



没问题的,完全可以。

你要的也就是一个AP的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ester跃"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在网上各种搜,终于找到了可能实现的配置,供大家参考讨论:思路是:无线桥接主要看了TP-Link的资料,腾达,迅捷,水星等其他做路由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