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品牌的PLC

楼主(2021-07-22):
各位师傅们,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PLC,用的什么编程软件以及通讯电缆?谢谢!

网友A:
这种PLC查不出来的最好不要用,后期坏了售后就很麻烦

楼主:
现在就是坏了,想把程序搞出来换个其它品牌的PLC。

网友B:
用S7-200的软件,再不行就用GX WORKS2

楼主:
只好先用S7-200的软件试试行不行了。

网友C:
看起来是16入16出,果断选用GX WORKS2吧

网友D:
感觉是模仿S7-200的

网友E(2022-07-20):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坏了,想把程序搞出来换个其它品牌的PLC。



楼主,您好,换了PLC品牌没有呢。

网友F:
说S7的一看就是一知半懂,这个是高仿三零的国产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