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RFID库文件获取方式

楼主(2021-07-22):
各位前辈,遇到问题请帮忙处理。

200smart控制RF260R读写器,通信线接已接好,组态232成功,RF260R读写器指示灯闪烁报警,查询资料后是需要复位,发现200smart软件界面库里面没有 RFID 程序文件。官网也下载不到。导致无法控制。

请求RFID库文件获取方式,感谢。

或者是我的操作流程有问题,请指教。感谢。

由于积分不足就没有开悬赏帖,望见谅。

网友A:
RFID库文件估计是没有的,你最好根据通信协议自己写,你可以自己做成库文件,后期方便你自己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ID库文件估计是没有的,你最好根据通信协议自己写,你可以自己做成库文件,后期方便你自己调用...



好的,知道了。感谢王老师。

楼主:
补充一下

RS232模块是SB CM01

通信电缆是标准(0AX0)

RF260R读写器是 (ASCII)

现在的问题是PLC与读写器握手失败,我手上只有RF260R读写器(3964R)的资料,没有(ASCII)资料,虽然都是232不知道两个协议是不是有差异。

楼主:
资料已经找到,库文件已经下载完成,稍后会共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