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收卷控制中的恒张力控制方法的实现

楼主(2021-07-22):
       在我们实际应用中,会遇到一些收卷控制项目,个别的项目对无张力辊的力矩收线方式,普通的都是采用力矩电机或是速度控制下电流限幅来实现力矩收线控制的。

       但有些产品对收卷张力的变化 ,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延展性,如气保焊丝的化镀收放线控制中,因工字轮收线卷径的变化很大(从小到大),从而使丝上张力变化有着近一倍的变化量,那么如何在不增加硬件成本的条件下,做到恒张力的控制呢?

       项目条件:主动轮来控制线速度的恒定(此时速度已知)

                        收线轮为为力矩控制方式

                        收线轮初始收卷半径已知

                        初始力矩给定可以由调试中得到合适的张力条件下的力矩给定值。

                        此时电机力矩输出=张力*初始收卷半径

       随着收卷时间增加,收卷半径也在逐渐加大,此时力矩输出=张力*收卷半径,如果要保持张力恒定,只要可以实时得到收卷半径就很容易实现了。

       我们在电机的变频控制上,采用串行通讯的方式,然后电机运行后,我们读回电机的运行转速,由已知的线速度加上电机的转速,我们自然可以计算出收卷工字轮的半径了。

        实时力矩/初始力矩=实时收卷半径/收卷最小半径

                       力矩输出=初始力矩*实时收卷半径/收卷最小半径

       此方法可以类推到其它控制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行业细分领域很多,重点是要先理解控制流程及要点,然后再结合所需要的控制要求来确定使用的具体执行机构及对应的工具,对于没有应用的工具,只要了解同类产品(软件),学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

网友B:
最好还是装个张力感应盘,实时检测张力并Pi调节

网友C(2021-10-20):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装个张力感应盘,实时检测张力并Pi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