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种修复纸机烘缸轴承位磨损的方法吗

楼主(2021-07-22):
某造纸厂在检修中发现2400纸机传动侧烘缸轴承位出现磨损,轴承位1:12锥、轴承型号23148cck/c4w33、轴径240~250mm、轴承宽度240mm、磨损深度0.5-1mm、温度135℃~150℃。

  纸机烘缸轴承位磨损分析:

  烘缸所用轴承为双列调心滚子轴承,轴承与轴的配合方式一般有退卸套、紧定套和锥轴配合。在运行过程中轴承的径向游隙尺寸比常规下理论游隙更大,更容易使物料侵入附着,由于物料侵入原因容易造成滚柱表面与滚道出现疲劳接触,造成轴承滚柱运行阻力增大,使滚柱表面出现小麻点或坑状剥落,而剥落的金属会附着在滚道表面上导致滚道表面粗糙化。

  另外由于烘缸轴承位运行环境苛刻,纸机烘干部在低速、重载、高温的条件容易发生粘着磨损,进而再次将滚道表面粗糙化。致使在生产运行中轴承内圈不断摩擦受热,导致内圈膨胀,与轴径表面出现配合间隙,若不及时处理更换轴承势必会造成轴承内圈与轴出现相对运动进而造成磨损。

  针对纸机烘缸轴承位磨损问题,只需在现场局部拆卸的前提下对磨损部位进行修复,根据设备运行环境的不同及磨损部位的不同,采用相应的修复工艺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来修复各种轴承位磨损问题,对轴承位的磨损深度没有限制,修复后的设备可拥有较长的使用寿命甚至可超过新部件的使用寿命。具体修复纸机烘缸轴承位磨损步骤如下:

  1. 对轴承位磨损部位进行表面烤油打磨处理,用无水乙醇清洗轴承位表面;

  2. 用无水乙醇清洗轴承内圈后涂抹SD7000脱模剂;

  3. 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至均匀无色差,然后将材料均匀涂抹在修复表面;

  4. 安装轴承,材料固化,材料固化后拆卸轴承,去除多余材料;

5. 回装轴承,即可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