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怎么控制绝对值伺服

楼主(2021-07-22):
CP1H怎么控制绝对值伺服电机,能实时读出当前位置吗?之前一直在用增量式伺服,没用过绝对值,方向有点不明朗,请路过大神指导 下,谢谢!

网友A:
其实跟相对位置编码器一样的,只不过好处就是断电也会寄存位置,你设备不需要回零,位置就是绝对定位死的,位置反馈通信读上来即可

网友B:
有类似的欧姆龙案例程序吗?能否提供参考下,万分感谢!

网友C:
同问,就当成增量的一样用?那每次断电重启都不用回原点?可以直接发脉冲是吗?

网友D(2021-11-03):
得用总线方式把编码器位置读回来,不然绝对值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