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M的配置

楼主(2021-07-22):
施耐德跟其他plc以太网通讯怎么配置dtm

网友A:
用设置吗?施耐德不是标准的modbus-tcp吗?

网友B:
工具菜单   DTM浏览器     如果要是用CPU的网口 要在CPU下添加MODBUS_DEVICE

网友C:
测量的基本单位改成mm,还有就是设置最大速度不能大于向导生成的最大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