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做Raid5需要几块硬盘?

楼主(2021-07-22):
服务器做Raid5需要几块硬盘?RAID 5 是一种存储性能、数据安全和存储成本兼顾的存储解决方案。 RAID 5可以理解为是RAID 0和RAID 1的折中方案。RAID 5可以为系统提供数据安全保障,但保障程度要比Mirror低而磁盘空间利用率要比Mirror高。

Raid5和常见raid的优缺点和做各自raid需要几块硬盘

1、Raid 0:一块硬盘或者以上就可做raid0

优势:数据读取写入最快,最大优势提高硬盘容量,比如3快80G的硬盘做raid0 可用总容量为240G。速度是一样。

缺点:无冗余能力,一块硬盘损坏,数据全无。

建议:做raid0 可以提供更好的容量以及性能,推荐对数据安全性要求不高的使用。

2、Raid 1:至少2快硬盘可做raid1

优势:镜像,数据安全强,2快硬盘做raid一块正常运行,另外一块镜像备份数据,保障数据的安全。一块坏了,另外一块硬盘也有完整的数据,保障运行。

缺点:性能提示不明显,做raid1之后硬盘使用率为50%.

建议:对数据安全性比较看着,性能没有太高要求的人使用。

RAID 5具有和RAID 0相近似的数据读取速度,只是多了一个奇偶校验信息,写入数据的速度比对单个磁盘进行写入操作稍慢。Raid 0:一块硬盘或者以上就可做raid0。由于多个数据对应一个奇偶校验信息,RAID 5的磁盘空间利用率要比RAID 1高,存储成本相对较低,是目前运用较多的一种解决方案。

那么Raid5需要几块硬盘?

Raid5:至少需要3块硬盘raid5,因为当有数据写入硬盘的时候,按照1块硬盘的方式就是直接写入这块硬盘的磁道,如果是RAID5的话这次数据写入会根据算法分成3部分,然后写入这3块硬盘,写入的同时还会在这3块硬盘上写入校验信息,当读取写入的数据的时候会分别从3块硬盘上读取数据内容,再通过检验信息进行校验。

优势:Raid0和Raid1优势,raid5兼顾。任意N-1快硬盘都有完整的数据。

缺点:只允许单盘故障,一盘出现故障得尽快处理。有盘坏情况下,raid5 IO/CPU性能狂跌,此时性能烂到无以复加。

建议:盘不多,对数据安全性和性能提示都有要求,raid5是个不错选择,鉴于出问题的性能,盘多可考虑riad10

当其中有1块硬盘出现损坏的时候,就从另外2块硬盘上存储的数据可以计算出第3块硬盘的数据内容。只看盘的数量的话,raid5的写性能不逊于raid10,4盘的情况下,raid10提供2盘的写性能,raid5提供3盘,但,raid5的校检体质,导致额外的I0和CPU使用。

不过raid最重要的指标是可靠性:4盘的raid5,只允许单盘故障,raid10,允许对柜盘2块g故障,可靠性高于raid5,且raid10 可随盘上升提高容错,raid就不行,而且IO和CPU的额外开销还涂增,从可靠性和冗余角度,达到同样的可靠性,raid10写能力高于raid5,特殊情况下:有坏盘,无热备。

radi5 CPU和IO性能狂跌。因为数据不完整,在某特殊软件下,实现即时重构数据进驻内存,保障业务运行,但此生raid5的性能已经烂到无以复加。也就是说raid5这种存储方式只允许有一块硬盘出现故障,出现故障时需要尽快更换。当更换故障硬盘后,在故障期间写入的数据会进行重新校验。如果在未解决故障又坏1块,那就是灾难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