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找人做安川电机的技术支持

楼主(2021-07-22):
付费找人做安川电机的技术支持

我们电机型号SGMBH-2BACA6S 驱动器型号SGDM-2BADA

现在可以实现速度控制,现在想实现扭矩控制。但是我们对安川电机不熟悉,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指导。最好是在北京。

有意者,请留言。这里好像不让留联系方式

网友A:
安川的不熟悉,但这类控制有一个基本原理,变频器的话,一个是采用力矩控制,此时给定为力矩给定,速度默认为最大,二是采用电流限幅的方式来做速度控制下的力矩实现。

你们这个应该是安川的伺服控制器,在说明书上查找相关的参数设定,将电机的控制方式改为力矩控制就行了,然后速度给定变为力矩给定。

楼主(2021-11-25):
刚看到。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