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流水线问题

楼主(2021-07-22):
□→ → →

①  ②  ③  ④

如图 请教各位大佬  物料从左向右移动,当④有物料是停在③,③有时停在②,当④物料取走时,后面的自动送过来... 这个要怎么写呢

网友A: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直接用MOV传送指令即可搞定,四个位置分别用四个寄存器去寄存

一开始四个工位1,2,3,4都没有物料,此时将1传送给位置1寄存器,位置1寄存器为1(启动位置1运行)

                                                              此时将2传送给位置2寄存器,位置2寄存器为2(启动位置2运行)

                                                              此时将3传送给位置3寄存器,位置3寄存器为3(启动位置3运行)

                                                              此时将4传送给位置4寄存器,位置4寄存器为4(启动位置4运行)

当位置1有物料流入,且相邻位置2无物料,此时启动位置1,位置2运行,位置3,位置4保持运行

。。。。。。。

依次类推

当物料到达位置4,所有位置停止运行。

位置4的物料继续向右流走,位置3马上运行

依次位置3物料流走,位置2马上运行

位置2物料流走,位置1马上运行。。。。。

最终就会出现序号大的物料只要缺失,相邻的左边位置立马运行补齐空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直接用MOV传送指令即可搞定,四个位置分别用四个寄存器去寄存一开始四个工位1,2,3,4都没有物料,此时将1传送给位置1寄存器,位置1寄存器为1(启动位置1运行)          ...



王老厉害

楼主:
还是老王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