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N:N通信问题

楼主(2021-07-22):
今天改造旧设备,用到两个三菱PLC。一个FX3U ,一个FX1S.两个PLC之间需要通信。以前没学过,要用些什么硬件,怎样接线,和编程。翻了半天手册,有个问题没搞清楚。N:N 和1:1通信好像有了485 BD板就行了。看了几个视频教程都是用485ADP模块来实现N:N通信功能。请教各位,大神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同一个品牌PLC通信应该难度不大,

N:N通讯是三菱FX系列PLC很基础的一个通讯协议,能够实现最多8台PLC直接的信号交互,这里面有一台PLC作为主站,能过和其余的7台PLC(从站)进行通讯(2到8台都可以通讯),首先需要进行接线,如下图接成2线制的,也可以接成4线制的。

 5U做主,3U做从,在导航栏的485串口配置,选择“简易PLC间连接”

设置为0号站,从站个数选择1个,通讯模式选择为模式1。最后选择FX3系列兼容,使用CH1

从站设置,只需要把站号设置好就行

网友B:
项目源程序

楼主:
终于搞定了。只用485BD板能够实现N:N通信。仔细看了看手册,用485BD板通信距离只有50米。485ADP有500米。谢谢,各位兄弟帮忙。